楼主(2005-04-12):
伺服电机如果需要反转或制动应该怎么样实现呢?
假设有信号控制反转,比如说一个脉冲过来,电机就反转,再一个脉冲过来,电机就再反转,类似一个无限震荡逼近过程。里面就也牵涉到制动问题了。
请高手解答~~~

网友A:
是不是伺服机

网友B:
伺服电机 与普通电机相比 转子惯量小是一个突出的优点 机械特性的线形是 特性
所以 基本上不存在制动问题,而且在 控制信号没有的时候 电机的转子在 负载范围内
是不会动的

楼主:
比如说做个转台,用来反射激光,当接收器接收到激光时发出一个脉冲信号,由于电机的转动惯性,肯定会转过头一点点,然后那个脉冲信号就使电机反转,然后再转过头一点,再反转,形成一个震荡逼近的过程啊。
欢迎大家加我QQ 讨论:34773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