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编程问题

楼主(2005-04-12):
各位高手,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麻烦大家来给我参考一下,我现在用的是S7-226XM 编程时需要模拟量输出,小弟设置了VD108=0.00015625,然后乘32000,圆整后,用MOV指令给了AQW0,但调试时用电压表测量,无任何电压输出,而AQW0的显示数值是5.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拜托各位了.
不胜感激

楼主:
to  疯举人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意思是应该电压表的读书是不是应该是AQW0的值,也就是5呢。感谢!

网友A:
比如AQW0数字量为 0-2000,  对应的输出电压为0-10V,那AQW0为5的时候对应的输出电压为0.0025V,你的电压表可以量出吗?

楼主:
晓得了,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