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2):
我在作毕设,刚开始学PLC,在设计中有18个输入信号,11个输出信号,均为数字信号,我打算选C40P(但是接口剩余多)或者s7-200加扩展模块,扩展后也剩余多啊,应该如何选呢?麻烦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C40P是老型号了;

网友B:
我的毕业设计也s7-200

楼主:
请问你的毕设是关于什么方面的,我是关于机械手的,S7-200可以扩展步进电机模块吗

网友C:
西门子200系列的224扩一个4入4出数字量模块,加起来18入14出,应该差不多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建议。

楼主:
我的设计除了控制步进电机外还需要18出、11入,我刚学的这个,还是不太明白步进电机的控制,能说清楚点吗?谢谢

网友C:
楼主,你自己都不清楚到底你的需要吗,到底是18入/11出,还是11入/18出,这各区别大了。

网友E:
S7--200的就行了,扩展有剩余的那是肯定的,要留有可扩展空间这是选型时的一般要注意的事,不能刚好就选那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