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

楼主(2005-04-12):
请问速度编码器和三菱FX2NPLC怎样连接?PLC和FR-A5AP又怎么连接?
谢谢了!

网友A:
如果你是使用增量式编码器的话,你只需要把编码器的A.B相两跟线接到PLC两相高速计数器端,在程序中对编码器反馈回来的脉冲做高速计数,在做相关运算即可!
FR-A5AP好像是安装在变频器上与编码器连接作闭环控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