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

楼主(2005-04-12):
请问速度编码器和三菱FX2NPLC怎样连接?PLC和FR-A5AP又怎么连接?
谢谢了!

网友A:
X0,X1是高速计数器的入口,将编码器的AB相接入以上两口即可,公共线接COM

楼主:
要想用PLC进行闭环控制,PLC还要和变频器连接
问题:PLC怎么和变频器连?

网友B:
编码器直接接到变频器,再分频到plc机,可以吗

网友C:
楼上的都是高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直接接到变频器,再分频到plc机,可以吗

完全可以。至少在电梯界很多情况是这样。有的变频器内带分频,有的需要加卡。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的变频器FR-A540,它有一个编码器反馈卡FR-A5AP,这块反馈卡一端(输入)接的是编码器,另一端(输出)接的是PLC的高速计数器。
请问:FR-A5AP的输出端口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