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2):
三菱FR-A540 带30KW电机,用户要求30HZ做为启动最底频率,运行到工频50HZ.变频器无法运行显示故障 E.OLT(失速防止)。请问各位高手需改变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A:
说明书上说:主要检查电机是否在过负荷状态下使用,减轻负荷
你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