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3):
PLC如何检测到编码器的正反转? 求救!!!!

网友A:
我也不知可我顶,不象有些人知道也不说出来............................................................

网友B:
我用的是S7-200PLC,用的是高速计数器9模式。当编码器正转时,计数器是增计数;反转时计数器是减计数。你可以在PLC编程中实现PLC检测编码器的正反转:当编码器下一个值比上一个大时,即为正转;反之为反转。
在下的这个方法比较笨,见笑!!

网友C:
在高速输入口里接A,B相。
然后程序判断A相超前还是B相超前即可。

网友D(2005-12-16):
我用的是 lg master-k120s的 。那位大哥指点一下怎么用程序判断

网友E(2010-08-10):
MHM-02 MHM-06 编码器、光栅尺信号转换为 PLC 信号
以A/B通道信号的相位差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