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3):
请教一个问题:
什么是固定IP,含意是什么。

网友A:
就是一个不变的IP地址,直接PING就能上你的机器。一般我们个人安的adsl都是动态ip地址,就是每次上网的时候都是isp服务商随机动态的分配一个IP地址,让你上网。
我理解的可能不是很对,我大体上觉得是这个样子。

楼主:
那我如何得到一个固定ip地址呢?谢谢!!!(我的机器在单位的局域网中)通过共享网络连接上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如何得到一个固定ip地址呢?谢谢!!!(我的机器在单位的局域网中)通过共享网络连接上网

要向网络运营商申请,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