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3):
5KVA行灯变压器能带多少盏100W36V照明灯

网友A:
你那变压器是三相还是单相的?一次侧电压是多少?

网友B:
所带的照明灯总功率要小于5KVA.

网友C:
理论50只。

网友D(2005-08-08):
有哪位大虾能说出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E:
行灯为电阻性负载,直接用5000除以100行了。不管灯是多少伏的,瓦数一定

网友F:
理论50没错,实际可不行哦。

网友G:
说得太对了,实际肯定不成,单相的,我乘了一个1.3的系数,结果变压器噪音极大,而且还不是满载,大概才50%,估计应该放大一倍使用。

网友H(2014-09-16):
5千伏安行灯变压器乘以0.83效率系数等于4.15千瓦,除以灯泡的功率(也就是瓦数)就是灯泡的个数。例如是36伏100瓦的灯泡。就是4.15除以0.1(0.1千瓦)等于41.5个也就是等于42个灯泡。

网友I:
一般名子响点的就给个8成的使用率,别的最高7成然后再相对减那么一点就会在安全范围里,

网友J:
   电压多少啊?36V?

网友K:
对,还要考虑变压的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