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D指令?

楼主(2005-04-13):
新手请问:PID   D38   D30  D100   D90的功能?

网友A:
D38为目标值,D30为测定现在值,D100为参数设定区起始数据位,总共有24个,一般前7个需要单独设定,D90为输出值。以上的数据寄存器可以选择其他的,若选择停电保持的应该是先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