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3):
各位大虾,俺是新手.想请教一下单片机和pc机通讯有没有什么通用的协议
或者有什么没有不用通讯协议的方法.

网友A:
没!
仿写plc的通讯协议好了!

网友B:
通用的没有,每个厂家的大都差不多,我写的单片机通讯程序一般是:数据头+LENGTH+ID+COMMAND++DATA+CHECK;这样基本上可以满足要求,也是比较简单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