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3):
现在有客户要求:比较多的数据组(设备的生产料号,生产数量,生产时间,压力,速度)要求记录一个月,总共40个参数,而这样基本上是每天要改的有20个,异常记录要一个月。他们要求自动记录,这些数据是要用通过网线,传到他们的服务器,以便他们主管查阅!

系统配置是GP250+PLC300,GW7。01。

对于异常记录我用的是U-Tag,内部设定的条目是375条。如果超过,就会自动更新, 这可怎么样传到网上去!

有没有实现的方法,请各位老大指教!

网友A:
您好,您说的这些要求只要使用PROFACE公司的PRO-SERVER这款软件,便可以实现,不过您的触摸屏必须带有以太网的功能.
软件里通过一些简单的设置,便可以对数据进行自动的上传,在上位机可以方便的浏览.
在这里,再次说明,如果大家使用了PROFACE带有以太网口功能的触摸屏,而且想在现场实现中央上位机控制现场的触摸屏的话,那么建议大家学习一下PRO-SERVER软件,这样您可以有一个性价比更好的方案

楼主:
请杜先生讲详细一些!谢谢!

历史警报能按每天进行记录吗,GP发出的信息能否当天完成,自动删节除当天的记录,然后文件可以按天命名吗?

各位若有相关类似的经验,可否给一些建议?

网友A:
呵呵,张先生,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您可以在里面设置一个触发条件,时间的选择,你也可以自定义,可以按天,也可以按小时,并且可以自动的生成按时间命名的文档,在上位机里做这样的保存,如果您还有疑问,可以打电话给我,或者E-MAIL给我

楼主:
谢谢,我与供应商谈了这个问题,相信能够得一些帮助!

你能帮我简单的介绍一个Proserver吗?这是一个组态软件吗,是否需要不同的操作画面!还是需要自已编写?

你讲的设定是带有GP内的脚本程序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关于GP脚本程序的函数说明!你是上海的吗?我目前工作在苏州!你的MAIL我没有看到!

请回我:linzhang2002@sina.vip.com

网友B:
杜燕:
問題回答一半的?
Pro server類似OPC!Pro server產生VBA語句;與Microsoft Office Excel 巨集(宏)結合使用!
也可傳往防火牆內終端,或人機介面做資料彙總,或是資料交換~。

网友A:
张先生,首先告诉您,PRO-SERVER不是一款组态软件,但是他可以利用PROFACE的触摸屏带以太网的这个特性,把和触摸屏连接的PLC,温控器,等其他设备上的数据通过触摸屏屏采集到上位机上来,PRO-SERVER是一个上位机的数据采集软件,他支持OPC,内部自带有和VB,VC连接的DLL的函数,因此,客户可以自己拿VB,VC开发自身需要的程序或者界面,然后通过PRO-SERVER把现场的一些PLC.或者温控器仪表等中的数据采集上来.这款软件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比如,他可以把报警,配方等一些经常需要用到数据,或者需要监测的数据,通过设置一个触发条件(这个触发条件,在上位机,或者触摸屏上做都可以)通过触发,就可以把你所需要监控的数据,按照,EXCEL表格的形式保存下来.如果您确实这有方面的需求的话,可以打电话给上海普落菲斯,他们会给您一份很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