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3):
现有一对录音机扬声器62W   8V
如何改为随身听 所用

网友A:
扬声器阻抗多少?你的随身听肯定是推不动的,可以将耳机孔的信号输入到另一个功放,再用功放推喇叭,用你的录音机的功放刚好

楼主:
谢谢2楼!我没有录音机功放,只有一对扬声器,可不可以自己设计个电路?

网友A:
那当然可以,只是自己做太麻烦,不如去买成品板,电子报上有卖的,10元左右,然后再组装起来,就行了

网友B:
可以到电子市场去买成品吧,也只要十多二十多元RMB

楼主:
你们说的成品板是什么板呀?

网友B:
就是厂家做好的板子,拿着就可以用的板子

网友C:
一对扬声器也就几十元,自己做累不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