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4):
那位大侠能教教我?怎样才能使wincc 5.0与pc access opc怎样建立连接(主要是怎样设置WINCC变量)用组态王6.5的我已试过.

楼主:
没有人理我,不过我已搞定了.主要问题是操作系统的问题,由XP重装为2000,OK了!这样就可以用PPI连接WINCC和S7-200了

网友A(2006-07-30):
可不可以把你的pc acess借用一下,交换也行,不会亏你的,做个朋友。!

网友B(2007-03-13):
请教
大侠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烦请给说说呗,具体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