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4):
如题:
     因为目前接触到的变频器在喷泉控制中,维修率比较高,但是不清楚在喷泉控制中需要注意些什么。检查下来IGBT损坏的占90%以上。

网友A:
请问喷泉控制主要用哪方面的应用?/是恒压供水吗??

楼主:
音乐喷泉这种应用。需要响应比较迅速,启动及停止时间较短

网友B:
变频器配大一级可能会好点

网友C:
进来学点

网友D:
是否有如下因素:
     制动时间过短,而泻放电阻值过小,造成制动是中间电路电压过高,造成大功率管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