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4):
小妹我刚刚接触plc300的东西,在模拟量输入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输入的时候(比如就是液位信号)有iw和piw究竟什么时候应该用那种形式的输入呢?
望高手们多多指教小妹:)谢谢了

网友A:
当然用piw输入了

网友B:
piw是外部信号,而iw是影象区。

楼主:
是不是内部要访问输入/输出值的时候就用iw/ow,在硬件外部的接入/接出的就用piw/pow啊,小妹愚笨,望高手们不吝赐教。小妹这厢有礼了:)

网友C:
模拟量模块分配地址在I/O映象区范围内的时候,可以用IW/QW或PIW/PQW来寻址。
但超出I/O映象区范围的时候,就只能用PIW/PQW来寻址了

楼主:
TO:DZFA
那是不是无论什么时候对模拟量的寻址都用piw/pow就行啊!
谢谢解答

网友D:
小妹你不要将IW。与PIW搞糊涂了哈!
    IW是影象,而PIW是你的输入信号。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大哥大姐的教诲!小妹不胜感激:)

网友E(2005-07-05):
这么说吧
i0.0 i0.1 i0.2 i0.3 i0.4 i0.5 i0.6 i0.7 i1.0 i1.2 i1.3 i1.4 i1.5 i1.6 i1.7
合起来表示整数就是IW0,表示字节就是IB0 IB1
它是开关量的地址表示方式

而PIW 和上面没有关系,它只是模拟量输入的地址表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