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互锁

楼主(2005-04-14):
向各位请教:用PLC控制的两台设备互锁,即不能同时启动,互锁关系已经在PLC中做出了,还需不需要在外部用硬接线再做一下?

网友A:
一定要外部互锁

楼主:
请解释一下,为什么?多谢!

楼主:
您好!请解释一下,为什么PLC输出互锁在外部也要做?多谢

网友B:
万一外部硬件发生故障不就惨了吗?

网友C:
难道这样就是为了增加可靠性?

网友D:
是增加安全性.一般都这么做.

网友E:
外部一定要互锁,避免出现以外造成设备事故。
比如说触点熔连在一起的这种情况

网友F:
外部必须互锁;
PLC在电磁等干扰下可能误动作,外部没有互锁的话将会同时输出;

网友G:
画条蛇再加条脚,恩,的确有创意!顶!

网友H:
必须外部加继电器互锁的,PLC可能出错的

网友I:
就是加可靠

网友J:
最好要在外部用硬接线再做一下。

网友K:
保险点好呀

网友L:
plc内部的接触器和一般的接触器是不同的
电子的不一定能百分之百保证他的正确
外部做互琐保证他安全

网友M:
百分之百的安全总比万分之一隐患好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网友N:
内部互锁是软互锁,外部的是硬互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