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4):
陈版主及各位老师:
    有个基本概念搞不清楚,问题如下:
                                 ld                        00000
                                 cmp(20)               dm1000
                                                            #10
                                 and                      25507
                                 @ add(30)            dm1000
                                                            1#
                                                            dm1000
1.假如dm1000里原来的数是0或1或其他小于10的数,一直按住开关00000,则dm1000里的数就一直加1,最后加到10停止. 2.或者只加1一次就停止了.(cqmih)

网友A:
只加1一次就停止了

楼主:
CMP(20)不是微分型指令,一个扫描周期要执行一次比较,而25507的值是比较的结果,是否会随着CMP(20)每次的比较而发生脉冲式的变化,若是,则后面的微分型指令ADD(30)就一直加1,若不是,则加一次就停止了。-----我搞不清的概念是:如前述例子,一直比较时,25507的值始终是1呢,还是0-1变化?谢谢大家!

网友B:
等一下再問三樓的問題!
你先把一樓的BUG解決後再來討論三樓的問題!

网友C:
传上PLC试试最直接的,有很多不懂的问题,程序时序等,本人都这么试明白的

楼主:
treeman兄所言很受启发,何不试试!

网友D:
上机一试便知

网友E:
25507一直为ON的,应该是加一次!

网友F:
25507最终的结果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