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VC++高手帮忙

楼主(2005-04-14):
如何用VC++实现以下式子:
h(k+1)=0.99h(k)+2, 其中h(0)=0,求h(1)、h(2)、h(3)……h(100)
并将其这些点的运动轨迹显示在对话框中
纵坐标是所求的值,横坐标是时间,每隔一秒取一个点,并和前一个点用直线连起来,请问这又如何编程。

请各位高手帮帮小女子

楼主:
怎么,没人帮的了我吗???

楼主:
那就告诉我那个式子怎么编好吗????

网友A:
int x = 0, y = 0; // 第一个点坐标
int i, count = 100; // 循环计数,总点数

// 由客户区的宽度和总点数算出横坐标变化的步长
// 这样改变窗口大小始,水平方向图形始终満幅显示
// 很久未用 VC 了,不知道这个函数名是否正确
// 可以查一下 MSDN,我机器上未装 VC
CRect rc = GetClientXY( &rc)
int step = rc.Width() / count;

// 纵向比例调整
// 因为不知道最大的纵坐标为多少,图形可能超出客户区或者幅者太小而看不清
// 通过这个系数调整纵向的幅值
float ky = 1.0;

// 画笔移到第一个点
pDC->MoveTo(x, y);

// 后面的 count - 1 个点
for( i=1; i < count; ++i )
{
   // 计算下一点的坐标
   y = (0.99 * y + 2) * ky;
   x += step;

   pDC->LineTo(x, y);
}

将这段代码放在 OnDraw(CDC *pDC) 中,编译看看

网友B:
纯属基础知识!
这样的问题也问?
好好看看编程书吧!!!

网友C(2007-07-29):
float h[101];
   h[0]=0;
   for(i=1;i<101;i++)
        h[i]=h[i-1]*0.99+2;
   剩下的工作就按你的方式显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