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4):
哪位高手可否写一段示范程序,并给出说明

楼主:
说明书上有这么一段 to  K0  K16  K2M100  K1
                              to  K0  k17  H0004    k1
                              to  K0  k17  H000      k1
                              to  K0  k16  K1M108  k1
                              to  K0  K17  H0002    K1
                              to  K0  K17  H0002    k1
帮忙解释一下k0 k1 k16 k17 h000都时什么意思?

网友A:
按使用说明上的就行了;

楼主:
问题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比如 to k0 k17 h004 k1;to k0 k17 h000 k1
k1和K1 h004 h000是什么意思?
to k0 k17 h000 k1是起什么作用的?
如果要两个通道CH1、CH2同时有不同的电压输出该怎么作?

网友B:
说明书上有解释的,仔细看看吧。

网友C:
光问不行,看看编程手册和说明书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