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如何选

楼主(2005-04-14):
请问,工作环境在-40度至55度的温控箱内,低速,2至3分钟转一转,转矩在20N.m左右,细分能达到0.1度,停转时能锁定,停转时不能加载大电流,防止其影响温控箱内的温度,这种情况选哪种步进电机,细分驱动电路如何设计。

网友A:
能否用机械联接(例如箱内外各用一个软轴)接到温控箱外?
这样做了其他都好办。

网友B:
谁有私服电极或步进电极的资料 给些 谢谢!
coast81@163.com
qq 40636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