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4):
如果理论上算出的负载功率在20KW,   装机容量该是多少 比较安全?

网友A:
你的问题提的有点不清楚,是不是问该选多大的电动机?我国电动机定型产品序列里,从17KW电机往上,就是22KW的,再往上就是30KW的了。如你计算无误,还留有余量,就选22KW的。

网友B:
二楼讲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