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4):
我是个学生,最近在弄PLC上位机通信,进行监控的东西,听说编程口也能通信,就在网上查了点资料,遇到了几个问题:
     1.编程口旁边有个小开关,就是选择编程和工作的那个。请问在通信时应该在哪个位置啊~~??
     2.通信时PLC的程序要有什么设置之类的么?
     请教一下,见笑了`~~

楼主:
忘了说了
我用的是FX0S的,也有FX1N-60M的。

网友A:
1、编程口旁边有个小开关是PLC程序 运行/停止 的功能,通信时在那都可以,只要PLC电源开着
2、通信时PLC的程序不用设置,在编程软件里有监控的功能,也可用组态软件来实现监控

楼主:
谢谢了~~!
我还有个不明白的,就是在串行通行写入和读取时的地址怎么算的?比如X103、M32之类的

网友B:
编程时把开关放在“STOP”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