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05-04-14):
我是一名电工新手,有人常问起1KW=?A,我问过好多人,回答的答案不一致,有的说要乘以根3,有的说不用,请教各位老师给我一个标准答案。谢谢!!!

网友A:
电功率计算公式:   P=UI        式中P为功率   单位 瓦;  U为电压   单位 伏特(V);    I为电流  单位   安培(A)
知道功率求电流或电压,只需将上述公式反过来用就行了。如功率1KW,电压220V,求电流
1000÷220=4.5(A)
但这个公式只适用于单相用电。如是三相用电,计算要复杂点,因为牵涉到功率因数问题,就要看你使用的负载是什么。以电动机为例,它的功率因数一般为0.85,则上述公式变为
P=UI1.732×0.85;其中1.732为根号3开方得来。因此你知道电动机的功率,要求电流,不是要乘以根号3,而是要除以根号3。

网友B:
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常用三百八电机,一个千瓦两安培。
低压六百六电机,千瓦一点二安培。
高压三千伏电机,四个千瓦一安培。
高压六千伏电机,八个千瓦一安培。

网友C:
三相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估算是功率的两倍,就是KW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