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4):
我有8个美国SHAPHON公司出的二相步进电机驱动器,(SH-2H110M),现出现同一故障现象,就是电机转速高的时候出现堵转,哆嗦,慢的时候可以看出有丢步现象.请问:1,如何来检测驱动器好坏?2.驱动器上的单片机怎样判断其好坏?3.怎样解决上面提到的故障.

网友A:
美国SHAPHON公司出的二相步进电机驱动器,(SH-2H110M),
SH全系列步进电机驱动器由美国SHAPHON公司与北京斯达特公司联合推出,
北京斯达特公司的网址是:
http://www.startsh.com/products/qdq/index.htm
你可向他们咨询。

网友B:
驱动信号有丢,可以 检查一下信号输入部分和功率驱动部分,我的QQ37250745

网友C:
这么多驱动器出现同一故障的可能性不大,估计问题出在输入信号上.

楼主:
我在维修中发现是驱动器中上面的控制板有问题,功率驱动部分没有问题.
请问:控制板的问题会出在哪一方面,如何检测和判断?工作原理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