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4):
请教各位高人,1.5KW三相鼠笼电机串电阻降压启动,电阻应该选多大的?怎么算的啊?启动转矩是全压启动的多少啊?
谢谢高人,小生有理了.

网友A:
1.5KW,不要那样麻烦,用     Y-三角就好了

网友B:
三相异步电动机减压启动的电阻计算:

R=(220/Iq)*sqrt((Iq/Iq')^2-1)
Iq 为未接电阻时的启动电流,A
Iq' 为接了电阻后的启动电流,A

Iq除以Iq'后的平方减一再开根

网友C(2005-11-22):
串电阻降压启动电阻怎么选
我厂有一台螺旋卸煤机,5.5KW的绕线式电动机,转子回路的电阻怎么计算,用不平横切除,三相电阻怎么计算

网友D:
小电机好像没必要吧,我司的电机最小的是11KW的

网友E:
同意二楼的观点,这么小的电机用串电阻的方法太麻烦了,还是星三角降压启动好!启动转矩是全压启动的三分之一。

网友F:
直接启动就行!我觉的没有降压的必要!

网友C:
谢谢各位的回答,可是我们厂里的是提升机需要比较大的启动力矩,需要在转子回路串电阻

网友C:
谢谢各位的回答,可是我们使用的是提升机,需要比较大的启动力矩,要在转子回路串电阻,我真的不知道用不平衡方式切除电阻,这电阻怎么计算

网友C:
恳请各位朋友老师帮帮忙

网友G:
2,5楼朋友,1.5kw国产电机都是星接,能用星角启动吗?
建议楼主采用串接一个电抗器,造成三相不平横启动,延时3-5秒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