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5):
请各位指教:PLC系统接地问题怎么处理,都那些地方需要接地?好象很多地方的方法不一样。多谢指教!

网友A:
一般PLC都有接地端子,在有干扰环境下请可靠接地;

网友B:
等电位接地

网友C(2005-10-29):
单独接地,他有专用接地端子,干扰大的话可以在PLC前加一个滤波器

网友D(2007-07-11):
我遇到过的
siemens200plc
如果它的接地端子不接地的话
就连数字量信号都会受到干扰
如果用到模拟量信号 最好把你的24v电源的0v也接地到上面同一点 效果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