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不停

楼主(2005-04-15):
各位前辈:大家好.小弟有一事不明,望大家指点迷津。小弟采用的是S7-226XM的plc,经转换后(该程序为一子程序),有一模拟信号的电压输出为9V(正常),但是当不再调用该输出子程序后,仍有模拟量输出,甚至将模式开到stop后,模拟口还有电压9V,怎么回事?还有子程序中的数字量也这样,为什么?,高手出招救急啊

网友A:
会不会是用了掉电保护的存储器啊,能把你选型和该子程序看看吗?

网友B:
模拟信号的电压好象会保持,你翻一翻系统手册。

楼主:
感谢大家对我的回复,谢谢,我的型号是S7-226XM的plc.子程序就是由一个M1.2启动来调用,m1.2断电,就不再调用该子程序了,我才尝试了一下,确实是断电后不再调用子程序,但就是还有输出,不知为何?我在PLC加了一块电池,这个有关系吗?求助

网友C:
CPU 在停止状态时有强制输出的设置,可以在系统块中查看并更改

运行状态下的保持,对于模拟量是自保持的,如你向一个模拟口送出5V电压,在你再次向该口送其它电压值之前,始终输出5V,退出子程序后,模拟口会保持退出前最后一次输出值,如果要清零,需要手工输出0。数字量的保持则是你的软件问题了,退出了程序后,控制该数字量的执行条件得到不执行,即使满足了断开的条件,由于相关指令不执行,输出映象始终不会改变,而每次扫描周期都将输出映象送到输出口。

网友D:
楼上的老兄讲法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