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5):
变频电机如何改变运转方向?

网友A:
只要在变频器出口线其中2根对换就可以改变电机的运转方向

楼主:
是真的吗?

网友B:
有没有用变频器?
有的话变频器可以设定呀;

网友C:
变频器控制功能中有正反转控制吧?安装完毕后都要试车的,如果不允许电机正反转,可以把参数设置为固定转向,屏蔽电动机反转控制功能。比如当我们试车时,发现电动机是反转,但是相对变频器输出来说是正转,我们就可以设置为电机固定转向,固定转向设置为反转。反之,如果试车时电机正转,我们就可以设置为电机固定转向,固定转向为正转。
如果变频无此功能,就把变频器输出端任意两相线对调即可。(此上相对于三相交流电动机)

网友D:
如果说键盘控制直接按反转按钮(必须设定反转功能),如果是端子控制,则将FWD(或FOR)与REV端子中选择另一个。

网友E:
变频器控制功能中有正反转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