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5):
如何在图纸上加上参考的边框呢? 就是 在四边有  ABCD  1234
我可不想自己画,有否在软件上设置呢?

网友A:
可以在图纸模板中设定好两边的参考(手工添加),另两边可以在画图时,在页面数据的“参考”中设置(要和原来的两边相对应)——横向参考和纵向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