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5):
有一段指令,不太明白其意思,请大虾们帮忙解释,先谢谢了!
ZCP  K50  K2000  D48   M150
MPS
AND  M150
MOV K70  D48
MRD
AND M151
MOV  D48  D48
MRD
AND M152
MOV  K2000  D48
MPP

网友A:
有梯形图就很容易了
试试看

网友B:
zcp是区间比较,例子中将D48的数据在50,2000之间比较。比较的结果在M150,M151,M152输出。

不过一眼看上去似乎用不着堆栈

网友C:
ZCP  K50  K2000  D48   M150: 区间比较:在k50>D48时                          M150接通
                                                         在K50<(=)D48<(=)K200时       M151接通
                                                         在D48>K200时                        M152接通

网友D:
这段程序的书写格式看来是错误的,在第一句之前应加上LD X#之类的语句,所有的MPS,MRD,MPP应去掉,AND 应改为LD.

楼主:
上段程序是从摘选下来的,第一句之前有LD指令。
谢谢各位的回复!

楼主:
请问:

ZCP   K0    K2000   D60    M80
此处的K0指的是数字0,还是特殊模块K0?

网友E:
ZCP   K0    K2000   D60    M80
k0指的是十进制的0,这段命令就是把数据寄存器D60的数值在常数0和2000范围类比较:
如果小于0输出M80(ON),如果在他们中间输出M81(ON),如果大于2000输出M82(ON)

网友F:
ZCP   K0    K2000   D60    M80
注解如下:
D60中的数值<0   M80   ON;
0<=D60<=2000 M81   ON;
D60>2000          M82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