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5):
各位大虾,我有一个问题求教:我看到一个西门子300的程序,有一个输出线圈,它的通断条件是由一个中间储存器(M200.1)的常开点控制,但我找遍了这个所有程序的地方,也没有找到M200.1的线圈(模拟的线圈),而当这个程序在实际中,如果满足了某个条件,M200.1的常开点会正常通断;这是怎么会事,请PLC高手们指教;

网友A:
看看有没有MB200,MW200

网友B:
可能是用触幕屏控制的!

网友C:
我怎么不能发帖子啊?

楼主:
我仔细找了一遍,也没有MB200,MW200这些位;
我厂没有用触摸屏控制,再说无论用什么控制,M200.1它的常开点位要置位或复位,必须有一条程序来控制它吧.但我怎么也找不到这条程序语句;

网友D:
那怎么可能

网友E:
不可能吧,应该是你没发现

楼主:
真的没找到它的线圈, 它有几个程序是加了密的,我把它们解开后,用GO TO LOCATION去查找,但怎么找都只找到M200.1的一个常开触点;我这里有源程序,大家想看一看的话,请留个言,我到时给你们传一个上来;

网友F:
楼主是否可以生成一个交叉表(cross-reference)观察一下M200.1的R/W状态,如果只有R,可能这是否是一个系统时钟频率位.此外还可以从硬件配置属性标签(cycle/clock Memory)下的clock
Memory 观察一下是否这个选项正好是字节200.如果是上面两种情况之一,在用户程序中是看不到源线圈的.

楼主:
我仔细地阅读了这个程序,发现不只是M200.1这个储存位有这种现象.还有其它几个点位也像M200.1一样,比如:M200.0,  M200.2  ,M200.3 , M201.1  ,M201.2等等.它们都没有源线圈,TYPE都为R,请问这是怎么弄的?

网友G:
楼主,能给我发一份源程序吗?大家讨论讨论!
我的EMAIL: Jianhai.Hu@natoil.com

楼主:
近日我又看到一个程序,可能对这个问题有所启发:有4个主站,组态完成后用MPI进行了网联,在其中一个主站的程序中设有M100.3的源线圈,其它3个主站的程序中都用到了M100.3的常开触点;这时,当我用GO TO LOCATION分别在后3个主站的程序中去查找M100.3时,均只能找到所用到的常开点位,而找不到源线圈;在前一个主站的程序中查找时,也只能查找到源线圈,而找不到其它常开点位;  请问主站与主站之间的点位调用是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