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5):
先谢了

已知到

网友A(2006-10-11):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B:
这个在一般变频器介绍的书上都有,变频器一般出厂所设定电极为4极,显示的速度也是4极,假设1500转,50HZ,那么你变频器里设定的常数就是30。或者有的品牌是用极对数来直接设定2,4,6,8的。如果设定为60或者2极就显示3000转了,  n电机转速=(频率*60)/极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