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6):
各位高手,本人初次选购步进电机,不知如何确定电机扭矩,请指教?
     本项目准备用步进电机,通过滚珠丝杠螺母副驱动工作台上下移动,整个上下移动的部分约重5kg,丝杠的导程为4mm,直径10mm,我选用的电机的扭矩该怎么确定啊?
      还有,我查了一下电机,有二相、三相、五相的,我这里要求工作台上下移动的速度很慢(1转/分以下),选用哪种比较合适啊?有那些品牌比较合适我用啊?

网友A:
我帮你算过了,假定你不加减速机你所需的扭矩最大2Nm(已经考虑了摩擦),如果你加减速机的话,用2Nm除以减速比即可,因为你的转速太低了,建议加减速机,无论如何这个扭矩已经绰绰有余了。如果你还有问题可以和我电话联系。010-88579715 李 你可以顺便上我们公司网站看看,有一些资料供下载   www.simocontrol.com,如果你的要求比较高,我推荐你使用西门子的步进电机。

网友B:
我认为还是用步进电机直接驱动比较好.  1 结构简单. 2 价格便宜 . 如果中间加减速机的话,安装很麻烦,而且减速机价格也不菲,用86型电机完全可以胜任. 我厂可提供相应电机及驱动器.
Email:admin@guangte.com.cn或  http://www.guangte.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