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6):
我用三菱F920做了一个故障显示器,PLC是三菱的Fx2N。现在的问题是:当PLC每次只检测到一个故障而触发F920,F920能正常切换画面。当PLC检测到多个故障,多个触发元件都动作时,F920显示屏多个画面在显烁,而不是显示第一个触发的画面。虽然可以在PLC方面编程,每次只触发一个画面,但现在画面很多,程序似乎太长了!请教诸位高手,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可以用PLC的程序配合,D0-D7有相应功能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提示,我又在网上找了F940的操作手册,现在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PLC编程方面:用MOV移动指令,将动作的画面号送到D0-D7任一寄存器,因寄存器有锁存作用,故即使有多个画面同时动作,每次也只能有一个画面号送到F920。F920设置方面:在共通画面,选平时、选PLC寄存器即可。
     这样,假如有100个画面,只要有100条移动指令即可。否则就要用100×100=10000步程序才行,当然,真的那样做,就成笑话了,也不可能,Fx2N也就8000步程序。

网友B:
请教;3楼,那里F920的手册,我想用F920的F1键循环显示画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