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6):
浮点数在 plc中是怎么存储的?那位高手可以指点下
是不是整数部分在高16位,小数在低16位。

网友A:
我也不知道,你搞懂了吗?如果懂了请和我说一下行吗?

网友B(2008-06-11):
同楼上一样,
我也不知道,有哪位前辈搞懂了吗?如果懂的请赐教.谢谢!
liulifei.2008@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