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6):
OMRON CPM1A-CIF12 485转换器如何和9针RS232连接?
QQ18785677
E-MAIL itsee@126.com
WEB SITE www.dpjclub.com

楼主:
利昌老爷子
那图里没有和OMRON CPM1A-CIF12接的例子啊
OMRON CPM1A-CIF12有6个端 FG ,NC, DB+, DA-, DB+, DA-

网友A:
DB+,DA-  二對選一即可~!

网友B:
看不明白.
你选CPM1A-CIF12目的是将外围端口转为485,你有要与232设备连?为什么当时不选CPM1A-CIF01?(外围口转RS232).被呼悠了
现在你只好再买一个RS232-485转换器了.
利昌大哥对不.
(DB+,DA-  二對選一即可~!)好象行不通

网友A:
他應該是指PLC側吧!是我沒看明白.2樓三樓都已回覆!

楼主:
你选CPM1A-CIF12目的是将外围端口转为485,你有要与232设备连?为什么当时不选CPM1A-CIF01?(外围口转RS232).被呼悠了
现在你只好再买一个RS232-485转换器了.
=================================

我是接EVIEWMT509触摸屏
东西不是我买的
我买的话我会买CPM1A-CIF11
========================
DB+,DA-  二對選一即可~!)好象行不通
========================
我用1接DA-,2接DB+,5接FG,不行啊
为什么?

楼主:
我终于调试成功了
2对都要用,
PLC和触摸屏可以通信了
但是又出现了另一个小问题
和触膜屏连接的时候
PLC不处于运行状态,怎么回事?
我可是编写的很简单的程序,程序一定没有问题
--------------------------------------------------------------------
在此我非常感谢昌老爷子的帮助还有5楼的楼主,谢谢你们提示我!

网友C:
422连232?你能通讯?奇怪了。EVIEW的屏应该是422口吧?不然怎么连?

网友D(2008-09-12):
CPM1A-CIF12

网友E(2008-11-19):
我用OMRON CPM2AH 通过 CIF12与威纶通506T做RS485 两线制连接,也没成功!但直接用RS323链接可以通信。不知是何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