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6):
液压系统在不动作时,要求变频器输出15Hz给电机(电流不到10A),在液压系统有动作时(PLC)给定,变频器在0.3秒内将频率提升到50Hz,由于是大型液压系统动作要求灵敏快皆,要求电机的瞬间力矩很大(电机的电流达到了120A 5秒,后降到90A),电机是45KW的普通电机,液压动作比较频繁,需要变频器不断在15Hz--50Hz之间变化,15Hz时电流很小,15Hz到50Hz变化时,电流大(120A)。变频器的冷却方式有没有水冷的,现场有冷却水。
如果用小变频器,在液压系统没用动作时,输出15Hz。在液压系统有动作时,立即切换到工频(市电)运行,动作结束后再切换回15Hz变频。这样做的话,对电机有损害吗?

网友A:
真想帮你,可我只对PLC和仪器仪表熟。

网友B:
楼主的问题,0-15Hz的力矩是多少?为什么不交待?

如果采用边频到工频的转换,似乎0.3秒的时间不太可能。0.5秒以上还是可能的。但是,0-15Hz的转矩不能大于10A的能力,是充分条件。还有从工频转换到变频,这个过渡时间会更长,而且要求变频器必须具备“捕捉再启动”的功能。

至于第一种方案,要求快速加速的大变频器,只要考虑变频器的过载倍数在120 A是不是允许就可以了。当然工作周期必须要有估算,如果在其范围,就可以合理的选用,否则,就加大变频器的功率档次。举例:以西门子公司的MM440变频器为例,允许过载倍数1.5倍,但是要求过载周期是持续过载1分钟,间歇时间5分钟。如果允许,你就可以选择与电机适配的45KW变频器,最大电流90A。如果你的工作周期频繁,就只好选择55KW的变频器了。那样更保险。

楼主:
kdrjl: 你说的有道理,这个液压系统原来用调节阀根据压力传感器和PLC的设定来调整流量的,以前在没用液压动作时,液压旁路掉了。现在用变频就是节能。现在变频器上面用的IGBT是300A,电容是20000u的,我今天问北京万国的工程师说是能带55KW的电机,变频器目前的频率上升时间是0.6秒,工作基本还可以。但是整个工作周期被延长了1秒,影响了生产速度,如果上升时间是0.5秒,变频器的igbt管发热。北京万国的变频工程师建议用400A的管,用矢量控制保证大的启动力矩,频率上升时间可以在0.3内完成。但是成本高很多了。
如果还用的方案一的话,就是工频切变频时慢了些(不知能不能在0.5秒内完成?),变频切工频0.5秒内肯定能完成的吧,因为这台机器动作1分钟内有6-7个动作,接触器可能用的费些,但整个系统价格就要便宜多了。节能应该也没问题吧。

网友C:
对,从经济和技术上都考虑到了,两种方法都有肯用的人,只是站的角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