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楼主(2005-04-16):
用PLC的输出直接控制变频器不行吗?为什么?我可是做过的啊?完全可以实现对电机的启动
变速度的控制?可是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在说要PLC和变频器通讯什么的,为什么啊?请指教?

网友A:
直接控制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至于与变频器通讯,那是一可能远程,二可能要采集或设置内部数据。
而且不用控制线,只要通讯就可以控制变频器,减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