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6):
我正在做一个电缆放卷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哪位高手做过请指点。

项目情况:给一台电缆生产线的放线架电机配电柜,放线架已有,放线电机为直流电机,电枢220V,15A,励磁110V,1.5A,没有测速机,没有舞蹈器,机头的后边有牵引,线的前进靠牵引,放线电机的作用是使线芯保持张力,以及手动收、放。

方案:准备采用西门子的6RA28控制放线电机,做与线速度方向反向的恒电流控制,主给定为电流设定,不知是否可行。
励磁方面,由于28系列为不可控励磁,准备外加变压器,加整流桥,变压器采用220V/120V,不知电压算的对吗?另外,励磁回路中准备串联一个欠电流继电器

网友A:
用欧陆590+吧,西门子6RA28的卷曲模块好像要另外加钱,而且调试比欧陆繁

楼主:
现在厂里用的都是西门子的,6ra21、22、23、24、70,现在是第一次用28,看介绍说是23的替代,应该功能和23差不多。
我们做维修,以前用23、24、70替换过几个21、22,现在是第一次做设计,感觉有些压力,哪位兄弟有经验,多多赐教啊!

找不到欧陆的资料,虽然有几次想用,但做维修的在规定时间不能把机器弄转了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所以一直在比较保守的用西门子。

网友B:
6RA23 = 6RA28

西门子鬼使神差的把6RA23改名字叫6RA28。所以不是差不多,是一模一样。只是换了件“衣服”,改了个名字。以前23怎么做,现在28还照旧怎么做。

网友C(2005-09-07):
各位大哥,前辈,有6ra24的技术资料吗?跪求!谢谢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哥,前辈,有6ra24的技术资料吗?跪求!谢谢先!
真可怜。把你的邮箱给我(要大点附件容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哥,前辈,有6ra24的技术资料吗?跪求!谢谢先!
真可怜。把你的邮箱给我(要大点附件容量的)。

weidebiao407@sohu.com
小弟谢了!!!

网友C:
6楼的前辈,你还在线吗?万谢啊!

网友D(2006-01-13):
看到这论坛感动都哭了
各位前辈:
     后学请多多指教,有把6RA21改过6RA23的 么 , 改动过程烦琐么
我才从事这工作 以前接触都是数字的 这整套系统都是模拟的 郁闷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6RA23 = 6RA28

西门子鬼使神差的把6RA23改名字叫6RA28。所以不是差不多,是一模一样。只是换了件“衣服”,改了个名字。以前23怎么做,现在28还照旧怎么做。

网友F(2010-09-01):
前辈啊
 我看到过你的答复 您好像有功能图为中文的  请问您有电子版的吗?
         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