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6):
断路器通过变频器带动一台200KW的400V鼓风机, 柜子放在鼓风机现场, 我在断路器的选型时遇到问题, 同样630A的断路器,该用45KA、75KA还是135KA 的短路电流呢?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The higher the better
Normally 200kw VSD is equipted with power fuses itself. The circuit breaker is use to protect the cable to VSD. The circuit breaker is also the second protection to VSD and down stream electrical calbes and fan motor. The circuit current is the measure of cutoff capaicity of the circuit breaker when circuit breaker is under short circuit current. The higher the better. I recommand to use 135kA. If the price is not big issue.

楼主:
why do you write in English?  practicing English?
It's not the case that "the higher the better" if we consider the ecnomy factor.
but thank you any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