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6):
请问使用变频器驱动鼓风机,开停机是控制变频器还是接触器啊?如果用变频器本身调控电机,是否就不需要接触器了?
    我对变频器不熟,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应该控制接触器的吧

网友B:
看你用什么办法起停变频器了。是单纯靠面板控制还是其他。如果靠面板就不用了。
如果靠DI端子的话就要

网友C:
no,no,no!变频器的输入端最好只接空开。如果接接触器,也是拿它当上电开关用。不能当起/停电机的控制用。

控制电机的启动/停止,采用对变频器的控制,决不要采用切断与接通变频器的输入电源的控制方法。这种问题已经在此处有n个帖子了。

为什么?我卖个官司,自己去求证一下。比如说假如进线处安装了起停控制的接触器,变频器会发生什么故障呢?

网友D:
同意楼上观点,不过你提的问题我没考虑过,我刚刚接触变频器半个月,让我回答,只能简单的认为如果使用变频器进线端接触器做开停控制,变频器应该自默认为故障停机,属于电源端停电,有的变频器在突然长时间停电,再启动时需要按一个故障复位键进行故障复位才能再启动,否则不会工作。而频繁的对变频器停送电,对其整流的那段工作电路产生危害,每次送电启动,变频器都有个电容充电过程,特别是大功率变频器,为了减小充电时对元件的电流冲击,通常会并联电阻和可控硅,达到一定充电时间使用可控硅对电阻进行短接。频繁的对变频器听送电,会损坏可控硅,使电容充电始终串联电阻,引起发热烧毁变频器发生火灾。

网友C:
以下是引用记忆终结在2005-4-17的发言:
频繁的对变频器停送电,对其整流的那段工作电路产生危害,每次送电启动,变频器都有个电容充电过程,特别是大功率变频器,为了减小充电时对元件的电流冲击,通常会并联电阻和可控硅,达到一定充电时间使用可控硅对电阻进行短接。频繁的对变频器听送电,会损坏可控硅,使电容充电始终串联电阻,引起发热烧毁变频器发生火灾。
说对了。对于现在的通用变频器,一般采用交-直-交的电路结构。如果进线处设置起停开关,会影响直流母线的充电电容的稳定性。系统将经常不断的报“母线电压不稳定的故障”

网友E:
变频器前面最好不要用接触器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G:
变频器前可以加接触器,但不允许用接触器直接控制变频器的启停。
原因是使用手册上说的。。

网友B:
我说的是控制端子。不是电源进线

网友H:
变频器的电源进线可以加接触器,不建议做电机的启停控制。但我们用它来对提升类负载做最后的一级保护(上极限)。这时候就算是变频器马上报废,也比出大事故的损失小。我们的接触器就动作过几次,但西门子的MM440也没有出什么问题。

网友I: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
 我现在基本懂了, 因为变频器本身可以启/停电机,而且用接触器来分合回路对变频器不利,所以变频器前端可以不加接触器;如果要加的话,也只能当一个隔离开关用,不能用来控制电机启动.
 那么,大家看我这么安排回路好么:   最上端用熔断器做保护, 中间接一接触器(只起隔离作用),最后接变频器.

网友J:
用变频器的运转信号控制,变频器前加一空开,另直接用变频器操作面板或加一按钮控制。

网友K:
通常,变频器之前只加断路器的。只有在主电源和控制电源分开接的时候,才在主电源线路上加接触器,这样主要是为了:1.急停的时候切开主电源2.控制电源还是接通的,便于观察变频器故障的原因,或者保持与其他控制器的通讯3.其他的电路需要这个接触器,(比如日系数控系统的电机驱动单元)考虑到电路设计的统一。
此接触器只有急停状态断开。

网友L:
像ABB的变频器使用手册上这样说:禁止在10分钟内起动或送电到变频器超过3次。并在现实我也曾频繁起动电机,结果……就是一个巨大的响声,外壳飞出!!!

网友M:
可好多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N:
除非在工艺上需要在某些条件下控制变频器通断电,否则没必要加.加了又费钱,又占空间,还增加故障点.

网友O:
研究一下!

网友P:
我来发表一下看法:

1、加不加接触器要看需要。如果用于远程配电或者其他,加接触器也不是不可以。
2、频繁用接触器起停电机是不妥的,会让变频器的充电电阻烧掉,不过不会火灾。
3、要频繁起停电机请使用起停控制端子信号。
4、切除接触器最好在变频器频率在0HZ,或停止运行。可以用变频器的输出继电器端子信号自动实现。
5、接触器上电后,应当有个延迟时间加运行。

网友Q:
不需要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的工作与否,是由PLC控制的,变频器通过现场总线(如profibus)与CPU通信来实现控制

网友Q:
PLC通过现场总线(如profibus)与变频器通信来实现控制变频器的起停

网友R:
在变频器前加熔断器是不合适的,应加空气开关,其灵密度比前者要好.......

网友S:
变频器前加断路器,用按钮或继电器或PLC控制变频器端子启停。

网友T:
看看手册吧:熔断器.空开和接触器都有详细说明.

网友U:
我的看法:

一般变频器之前加空气开关就可以了,如果电机有刹车须加接触器控制,延迟后运行。开停的话用面板或端子控制.

网友V:
变频器前端的接触器只是用在发生紧急事件时用来切断电源的。正常工作中启动控制变频器。一般只在其前端装空开,小功率(我一般在功率小于37KW的负载时用马达开关)。

网友W(2005-05-16):
我在设计电气线路是,在变频器的前端和后端都设计过接触器,但这里的接触器只为多通路系统中切换方便用,在变频器的通路中所用的电气连接都是为变频器的运行创造一个通路,因此,在二次线路设计时,我都把变频器的运行信号取出来,作为接触器断开的先决条件,这些通过一个PLC很好实现,即便是相当复杂的系统,也很好处理。而对于单通路的一个变频器,在输入端我习惯是用一个断路器,做隔离用,很不习惯用熔断器,不知为什么,连二次线路的保护我都不喜欢用,而是用一些微型断路器,至于输出那什么都不加了,实在没必要(不是指输出电抗器),不知大家都有什么习惯。

网友C:
楼上的这个设计习惯不错。我很欣赏。可要可不要的东西一律不要。就连类似“盲肠、扁条腺”的东西也不要!嘻嘻嘻。

网友X:
几位说的很好
对你们的经验表示敬意

网友Y:
谢谢师傅们的分享,长见识。

网友Z:
同意18楼

网友AA:
2楼说的好

网友AB:
我来发表一下看法:
如果在不频繁动和不需要刹车的场合可以在前端加个接触器做变频器的启停控制,设置变频器延迟后运行.

网友AC:
太好了!!!只是我还有一事请教,通过PG卡形成速度闭环时可同时由PG卡引出脉冲计数与PLC相连形成位置控制,此时PG卡是否只需提供一个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AD:
说得很不错,收获很大

网友AE:
就是没什么用的东西,我们这个工程开始说装进线接触器,后来看看实在没必要,就自己去掉了,可业主不同意,只好装了一格出线的接触器,浪费金钱,nnd 6台,一台1000多

网友AF:
当然上面也说的有道理,但不是主要.最关键是大多数变频器没有输入缺相保护,如果接触器坏了你想一想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G:
变频器前面不要用接触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H:
加精华。
怎么操作的?可以全部加钻?坛主厉害。是给第一个发起者加钻吗?能告诉我操作方法吗?

网友AI:
一个电位器.二个按钮就能实现了啊

网友AJ(2005-06-18):
同意4.5楼的回答.

网友AK:
学到非多实力的知识,多谢各位师傅门的经验!!

网友AL:
变频器前一般只加空气开关,熔断器。有时为了给变频器停电或上电,前也可加接触器,频繁起停的场合最好别加。通过DI来控制变频起停,也可用带脱扣的空开,直接控制空开。

网友AM:
如需要接触器启停,一个小时只能关断一次,引自"富士变频器说明书".
.

网友AN(2005-08-21):
一般情况不加接触器,多一个部件多一个故障点,有接触器也没有关系,只是加了接触器有可能引起变频器过载。

网友AO:
接触器无保护功能

网友AP:
不用接触器,变频器前端有电源开关,后端直接连接负载就可以了,而且变频器具有自动检测电机绝缘的功能,我公司变频器用量相当多,有问题可以相互探讨.

网友AQ:
变频器进线端是不宜加接触器的,就算加了也只是摆放用的,实际中如过用做电机启动/停止控制的话,最终还是需要变频器来司令启动,停止时直接切断接触器的话,电机停止是会产生回生电流,反而会影响变频器的IGBT!

网友AG:
变频器前面最好不加接触器。

网友AR:
为了避免故障的进一步扩大~可以在变频输入端加接触器切断动力源,但不能作为变频起停的控制手段~变频起停还是要靠面板或控制端子

网友AS:
介绍一个好文章,不过出自高人之手,在下只不过转帖
变频器前加接触器对变频器的影响
在变频器之前加电源接触器一般只是较大功率的变频器才提倡这么做,这个电源接触器的控制线是串在变频器的报警接点上的,主要是了保护变频器输出模块之前的故障,因为输出有故障的话输出模块是会切断输出来保护的,而变频器的变流部故障变频器本身是基本是没有保护装置的(有个进线快熔,但很少起作用),变频器在上电给主电容充电时,为了限制充电电流,首先会在主回路中串联一个限流电阻,然后用延时或检测主回路电压的方法使一个内部接触器吸合(小功率的是可控硅),一般三四秒钟时间(看变频器功率大小),短接掉限流电阻,如果这个内部接触器因故没有吸合(本人遇到过多次,一般是在采用了外部制动单元是发生的),则限流电阻会很快过热并炸开,使变频器内部短路而损坏,有人会说不是有进线快熔吗?其实这时快熔是不会起作用的,因为限流电阻炸开之前并没有过电流或短路。所以有的变频器内部会有一个检测电路,如果此内部接触器没吸合则报警,从而使变频器之前的电源接触器断开,以保护变流部不损坏或缩小事故范围和破坏程度,需加电源接触器的这种变频器除了 R S T电源主端子外还有一个R 、 T控制电源端子,这个控制电源端子的电源取自电源接触器之前,空气开关之后,当故障断开电源接触器或人工切断电源接触器时由于变频器的控制电源还在,变频器就不会认为发生停电。
   所以如果用外部电源接触器来直接起动会有以下问题:由于变频器起动时应该有一个充电时间,如果用外部电源接触器来直接起动(假定此时的RUN信号与外部电源接触器同步,如果不与外部电源接触器同步也就不叫用外部电源接触器来直接起动了),此时变频器立即就有输出(带负载了),而此时变频器主电容尚未充足电。
   如果用外部电源接触器来直接停止变频器会有以下问题:变频器内部保护电路会检测到失电而在报警内容中记录LU(低电压),而一般变频器的故障记录到一定的条数后就不再记录了(一般五条左右),必须要清除掉才能有新的记录,因此当变频器有其它故障时你就查不到。

变频器的电源电压最高不能高于480V,发电机电压达到500多伏,变频器的整流模块是很容易损坏的(有的是变频器里面的输入压敏电阻炸开),由于快速熔断器位于整流模块之后,所以快速熔断器一般是保护不了的,即使是位于快速熔断器之后的故障快速熔断器也不见得都能保护(我就遇到过多次)。
还有一种办法,但我没有用过,不过我认为应该是可行的:在变频器的电源空气开关下端三相上并联三只压敏电阻,380V用821K,220V471K,这样当有电压高于压敏电阻的保护值时就会短路,空气开关会跳闸,保护变频器。
并联(三相是三角接法)的压敏电阻瓦数大小没有严格要求,输入电流大的则选取的压敏电阻相对大一点(或几个并联),当压敏电阻发生作用时它会完全短路,这时也要求你的空气开关质量好,反应快,保护电流也不要太大。
另外我想如果能在装有变频器的一路动力出线上装一个灵敏过电压继电器,当发电机的输出电压超过450V时继电器动作,接通断路器的励磁脱扣线圈,应该也是很可行的,并且花钱不多.

网友AS:
出自高人之手,在下只不过转帖
变频器前加接触器对变频器的影响
在变频器之前加电源接触器一般只是较大功率的变频器才提倡这么做,这个电源接触器的控制线是串在变频器的报警接点上的,主要是了保护变频器输出模块之前的故障,因为输出有故障的话输出模块是会切断输出来保护的,而变频器的变流部故障变频器本身是基本是没有保护装置的(有个进线快熔,但很少起作用),变频器在上电给主电容充电时,为了限制充电电流,首先会在主回路中串联一个限流电阻,然后用延时或检测主回路电压的方法使一个内部接触器吸合(小功率的是可控硅),一般三四秒钟时间(看变频器功率大小),短接掉限流电阻,如果这个内部接触器因故没有吸合(本人遇到过多次,一般是在采用了外部制动单元是发生的),则限流电阻会很快过热并炸开,使变频器内部短路而损坏,有人会说不是有进线快熔吗?其实这时快熔是不会起作用的,因为限流电阻炸开之前并没有过电流或短路。所以有的变频器内部会有一个检测电路,如果此内部接触器没吸合则报警,从而使变频器之前的电源接触器断开,以保护变流部不损坏或缩小事故范围和破坏程度,需加电源接触器的这种变频器除了 R S T电源主端子外还有一个R 、 T控制电源端子,这个控制电源端子的电源取自电源接触器之前,空气开关之后,当故障断开电源接触器或人工切断电源接触器时由于变频器的控制电源还在,变频器就不会认为发生停电。
   所以如果用外部电源接触器来直接起动会有以下问题:由于变频器起动时应该有一个充电时间,如果用外部电源接触器来直接起动(假定此时的RUN信号与外部电源接触器同步,如果不与外部电源接触器同步也就不叫用外部电源接触器来直接起动了),此时变频器立即就有输出(带负载了),而此时变频器主电容尚未充足电。
   如果用外部电源接触器来直接停止变频器会有以下问题:变频器内部保护电路会检测到失电而在报警内容中记录LU(低电压),而一般变频器的故障记录到一定的条数后就不再记录了(一般五条左右),必须要清除掉才能有新的记录,因此当变频器有其它故障时你就查不到。

变频器的电源电压最高不能高于480V,发电机电压达到500多伏,变频器的整流模块是很容易损坏的(有的是变频器里面的输入压敏电阻炸开),由于快速熔断器位于整流模块之后,所以快速熔断器一般是保护不了的,即使是位于快速熔断器之后的故障快速熔断器也不见得都能保护(我就遇到过多次)。
还有一种办法,但我没有用过,不过我认为应该是可行的:在变频器的电源空气开关下端三相上并联三只压敏电阻,380V用821K,220V471K,这样当有电压高于压敏电阻的保护值时就会短路,空气开关会跳闸,保护变频器。
并联(三相是三角接法)的压敏电阻瓦数大小没有严格要求,输入电流大的则选取的压敏电阻相对大一点(或几个并联),当压敏电阻发生作用时它会完全短路,这时也要求你的空气开关质量好,反应快,保护电流也不要太大。
另外我想如果能在装有变频器的一路动力出线上装一个灵敏过电压继电器,当发电机的输出电压超过450V时继电器动作,接通断路器的励磁脱扣线圈,应该也是很可行的,并且花钱不多.

网友AT:
变频器输入侧加接触器一般是为了保护变频器本身,当变频器有故障时用以切断隔离故障电源,变频器本身保护的输出常闭接点串接在接触器线圈上就可,变频器本身的保护一般比上级空开保护全、设的低、灵。

网友AU(2005-09-21):
kdrjl 的观点我很赞成 不错

网友AV:
同意楼上的观点,我顶顶顶!

网友AW:
本人认为如果接触器实在是多得没地方放了可以把它放在变频器输出端,这样就省了给变频器复位的麻烦【楼上的美眉身材不错哦!】

网友AX:
应该用交流接触器,原因:一般采用变频器均有制动,可以通过接触器将电机运转与制动分开控制,这样有利于一些上升下降的设备。再者,可以通过接触器在故障或特殊情况下切断主回路,而不是单纯切断PLC控制回路。
不知道我的观点是否同意。

网友AY:
45楼的老兄,你可也在接触器和变频器中间加一个热继电保护器,

网友AS:
这样不好
变频器前加接触器可以用来做保护功能用,一般不要作为启动用,那样对电容不好

网友AZ(2005-11-01):
前面加交接器应该是可以的。本人对变频器了解不多,但几年前我们厂十几台普通异步电机加装变频,变频器前都装有交接器。因为是改造项目,且不是同时改造。因此将原配电柜里的交接器都继续留用。只是尽量不要频繁启动。不少场合下,变频器采用异地控制。因此在远端都调速盒(实际就是4.7K的电位器),平常不用时可将速度调到零。

网友BA:
变频器前不能加电磁接触器的.你风了

网友BB:
我觉得需要根据现场使用情况决定,如果鼓风机功率大,电流比较大,此时可能需要使用接触器作为一个控制器件或者保护器件,如果功率与电流都小,我想就没有什么必要了,一般在进线侧使用熔断器等。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BC:
从国外的图纸看,变频器前面的接触器是作为急停用的,开停还是通过端子或通过网络比较合适。

网友BD:
哪我请问一下变频器后面可以接一个接触器吗?
高压危险,禁止入内!

网友BE:
引用 网友BC:
从国外的图纸看,变频器前面的接触器是作为急停用的,开停还是通过端子或通过网络比较合适。

同意,就是这样。

网友BF(2005-12-19):
引用 网友K:
通常,变频器之前只加断路器的。只有在主电源和控制电源分开接的时候,才在主电源线路上加接触器,这样主要是为了:1.急停的时候切开主电源2.控制电源还是接通的,便于观察变频器故障的原因,或者保持与其他控制器的通讯3.其他的电路需要这个接触器,(比如日系数控系统的电机驱动单元)考虑到电路设计的统一。
此接触器只有急停状态断开。

非常同意,一般情况多个变频器共同用一个大接触器,作为急停时切断电源。

网友BG:
变频器前加接触器没用,因为变频器有单独控制起停的端子

网友BH:
我公司75t/h CFB锅炉的给煤机采用是西门子MM440变频器,因设备厂家安装人员不来,我只有照MM440说明书自行安装调试。给煤机的开、停采用就地、锅炉DCS控制;变频器频率给定信号由DCS供给;变频器开、停采用DI(高电平有效)控制。开始主回路排列为:空开→接触器→变频器→电机,调试时发现接触器吸合后变频器不运行。后来将主回路排列为:空开→变频器→接触器→电机,再调试就正常了,我对变频器不太熟,开始时变频器不运行的原因我想是“变频器的开、停信号为跳变信号,即由低电平→高电平才有效”请教一下各位专家我的想法对不对?

网友BH:
再补充一点:变频器的开、停取自接触器的辅助触点。

网友BI:
我认为:变频器前端不应加接触器,有空开即可.空开的脱扣线圈可以受:重度故障/紧停故障/负载短路故障控制.较为完善的系统应当设置变频器的后端接触器。变频器控制单一马达时不装设热继电器,变频器有相应的热保护功能,但是在变频器驱动多台马达时应在每台马达线路中装设热继电器。

网友BH:
一台变频器分别控制多台电机时变频器后就是加接触器吧。

网友BJ:
我接触过的变频器都有要求不要在进线端连接接触器,所以不要尝试违反守则规定。用面板或用通过PLC控制起停比较好。

网友BK:
强烈要求加交流!!!把交流控制回路串上变频器的报警点.这样变频器有故障了第一时间切断电源.有人会说这样故障代码就看不到了,我们可以把变频器的控制电源接到交流上端.

网友BL:
我谈谈我得一点看法:在变频器上面接一个接触器。控制电动机启动得信号加到接触器上面,控制接触器得吸合于关闭,将变频器得启动信号接到接触器得辅助触点上面。这样电动机启动变频器同时也启动。

网友BM:
一般说来,不用也可以.但如果使用,切记先接通接触器.我单位都使用,紧停回路串在接触器中,这样控件紧急情况比去控制变频器安全

网友BN:
不用加装接触器
否则接触器一上电,变频器就会报警显示故障

网友BO:
最好使用变频器本身的启、停键或外部端子来控制电机,但可以用接触器来给变频器提供电源。

网友BP:
我厂六年前的一次变频改造,采用的明电舍VT230S。改造是完全按照说明书上的接法做的,接触器装在变频器的前端,设定是出厂值,仅修改了速度值,用了三年没出过一次问题。嗬嗬~~`不敢推荐啊。是个特例吧。

网友BQ:
输入侧加接触器其实是一种保护
当变频器本身故障时,可以通过控制回路切断电源防止故障引发事故
传动的启停应通过变频器的运行端子来控制或通断频率信号来实现

网友BR(2006-04-22):
这在西门子6RA或6SE系列的说明书上都有明确说明,可以加接触器,控制电源另外加,我们厂用的就是这种方式。

网友BS:
引用 网友C:
以下是引用记忆终结在2005-4-17的发言:
频繁的对变频器停送电,对其整流的那段工作电路产生危害,每次送电启动,变频器都有个电容充电过程,特别是大功率变频器,为了减小充电时对元件的电流冲击,通常会并联电阻和可控硅,达到一定充电时间使用可控硅对电阻进行短接。频繁的对变频器听送电,会损坏可控硅,使电容充电始终串联电阻,引起发热烧毁变频器发生火灾。
说对了。对于现在的通用变频器,一般采用交-直-交的电路结构。如果进线处设置起停开关,会影响直流母线的充电电容的稳定性。系统将经常不断的报“母线电压不稳定的故障”

网友BT:
为什么变频器前不能接接触器呀
我厂全是这样接的;
他有什么危害吗?

网友BU:
支持4楼的说法,启、停变频器用内部功能,加接触器的目的为了快速的断开变频器(出现非正常故障时用的),建议大功率的电机采用上面的方法。

网友BV(2006-06-17):
赞成5楼的看法

网友BW:
不错的帖子!学到不少

网友BX:
想比较稳定的运行 就不要加接触器啊 加了没有好处 直接接空开比较好

网友BY(2006-10-06):
引用 网友BR:
这在西门子6RA或6SE系列的说明书上都有明确说明,可以加接触器,控制电源另外加,我们厂用的就是这种方式。

同意这种说法:西门子 6SE70 系列 “矢量控制使用大全”前几页“配置举例”有详细说明(图)
●好茶叶.清清爽爽
 好朋友.平平淡淡
●好友谊.久久长长

网友BZ:
同意老大的见解

网友CA(2006-11-22):
最好直接加空开,熔断器

网友CB:
支持楼上,使用面板及远程控制都可以,前面不要使用接触器.

网友CC:
引用 网友BY:
引用 网友BR:
这在西门子6RA或6SE系列的说明书上都有明确说明,可以加接触器,控制电源另外加,我们厂用的就是这种方式。

同意这种说法:西门子 6SE70 系列 “矢量控制使用大全”前几页“配置举例”有详细说明(图)
拜托6RA是直流控制器。进线接触器由装置本身控制。

网友CD:
谢谢,又学习了一道方法了!

网友CE(2007-01-02):
变频器前最好不要接触器,但可以通过接触器来驱动电机

网友CF(2007-02-21):
变频器驱动电机,电源端不需接触器。启停变频器,可由面板控制,也可用钮子开关控制变频器。
      周郎

网友CG:
刚才我大概看了大家的一些论点,发表一下自己的拙论,世事无绝对!听上面的朋友说,如果变频器前面加接触器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与停止的话,变频器会经常的报警,那我还有点疑问,你的变频器是怎么设置的。。。一般来说变频器就是用两种控制方式来实现控制的,1
操作面板,2外部接线端子。这两种都是线性停车,你所讲的用接触器来控制,那就纯粹是野蛮操作,那就好比你的变频器 正在运行时,你突然把他的电源给切断一样的性质,你所讲的在变频器前加接触器只能是为了检修或别的方便。你用的什么方法启动就用什么方法停车。

网友CG:
我的变频器前就加了接触器。。不也挺正常的吗。。另外还得专配西门子的速溶。。。如果你用变频器前的空开或接触器来停的话,变频器是会经常地报警的。。。。欠压。。。。

网友CH:
一般都不用

网友CI(2007-06-04):
不能用接触器。可采用端子控制。

网友CJ(2007-10-15):
串接一接触器可以在变频器保护功能动作时可同时切断电源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接触器的两端需加接一个滤波器)

网友CK(2007-12-08):
汗`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傻~ 要分不同的场合!有的用 有的不用`
但用接触器安全些有保障`!

网友CL:
对变频器的控制肯定是要通过变频器本身。千万不要通过接触器来控制变频器,如果不正确的接触器会对变频器造成很大的伤害。

————————————————————————————————————————————
本人有最新软件版本Ssiemens 6SE70变频器主控板CUVC。

网友CM(2008-01-12):
对变频器的控制肯定是要通过变频器本身。千万不要通过接触器来控制变频器,如果不正确的接触器会对变频器造成很大的伤害。
   这位兄弟说得有道理!

网友CN:
变频器前端接触器的问题
一般来说,我喜欢在变频器的前端加接触器,因为这样在变频器停机的时候,变频器不会带电。特别是在变频改造的时候。但是在启动系统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加延时启动。另外,变频器停机的时候是个放电过程(至少fuji是这样的),一定要等到变频器的操作窗口熄灭的时候才能够再一次启动。所以我们也设置了再启动延时。都是用外部电路控制的。不知道我的做法有没有问题。请大家指教。有感兴趣的也可以加我msn:premier@139.com

网友CN:
一般来说,我喜欢在变频器的前端加接触器,因为这样在变频器停机的时候,变频器不会带电。特别是在变频改造的时候。但是在启动系统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加延时启动。另外,变频器停机的时候是个放电过程(至少fuji是这样的),一定要等到变频器的操作窗口熄灭的时候才能够再一次启动。所以我们也设置了再启动延时。都是用外部电路控制的。不知道我的做法有没有问题。请大家指教。有感兴趣的也可以加我msn:premier@139.com

网友CO(2008-05-02):
如果一个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的,前面不要加接触器,说明书上有写的。如果一个变频器要控制两个电机工作的(不是同时工作),可以在前面加接触器,通过转换决定控制那一台电机控制。

网友CP:
在非常讲究安全的地方,最好还是加接触器,使用急停按钮控制

网友CQ(2008-07-25):
我不赞成楼上说法.
变频器是用IGBT控制电子开关元件.它们的耐压有限,在国家电网中有好多谐波.击穿可能不是没有,变频器损坏还会击穿电机,所以最好在输入输出都装上接触器.不过都要在无频率下接通断开.最好用PLC了.这样可以在停电状态下省电,又保证损坏可能.如同那些电子开关前要装机械开关一样.

网友CR(2008-12-10):
变频器的前端只接空开,最好不用接触器,马达起停直接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CS(2009-01-31):
支持三楼观点!但实际工作中,维护时,用空开来控制变频器,在合闸瞬间,对变频器的冲击是很大,怎样解决,请大家探讨。

网友CT:
变频器前端没有特别设置接触器的必要,但如果设置了,请不要用它启动和停止变频器,这样会降低变频器寿命!

网友CT:
加进线电抗器,这样好处多多。

网友CU:
变频器前面最好不要用接触器
用总线控制

网友C:
变频器的前端加不加接触器其实并不是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变频器的前端控制理念是否正确,具体讲就是变频器的前端的开关控制,应该是怎样的?是作为上电和断电用?还是作为电机运行和停止用?前者正确,后者错误。仅此。

网友CV:
通过实践发现,变频器前还是应该加接触器。因为有些变频器内设有冷却用风机在你不用时它始终在转动。经常打开柜门关闭开关实在不方便。

网友CW:
一般是要加接触器的理由如下:第一、给主回跟能断电方便,可以通过与接触器串联的按钮来给主回路通断电,而不用总是推空开。第二、接触器的线圈可以串联到变频器的报警输出端子上,这样如变频器有故障,可以直接断开主回路电,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CW:
当然不能用接触器来直接起停变频器,起停变频器还得靠面板或者端子。

网友CX:
用接触器起停变频器肯定是错误的做法
用到接触器多半是起保护或是连锁作用

网友CY(2009-04-01):
同意3楼

网友CZ:
应该是不接吧

网友DA(2009-05-06):
同意不接,接了之后会被变频器认为是停电保护吧

网友DB:
变频器前端不需要加装接触器的,那样频繁启动电机会烧坏变频器的。

网友DC:
不用接接触器吧,你只是控制一个鼓风机,前端只接一空开就行了

网友DD:
接触器控制电源开断

网友DE:
前端不可以加接触器,加了缺点除楼上说的以外,还有接触器触点容易粘连,切身体会。。

网友DF:
变频器的前端不用加接触器的,变频器的起停是靠面板的起停命令或端子上的起停命令,不是靠通断电来实现的!

网友DG:
不理想
最好用断路器,熔断器对变频器不好

网友DH:
按照一般变频器说明书上,都要求在变频器的前端加装接触器,许多配电柜厂家也是这么做的。这样做符合使用要求,安装接触器并不是用来启动变频器的。仔细阅读一下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DI:
可以加也可以不加,要明白加接触器的目的和作用,首先不是启、停电机用的。且接触器不能频繁启动(会烧变频器的),安装接触器主要是安全起见(设备、人身),变频器上电(尤其是大变频器)最好加进线接触器。

网友DJ:
别人给我们厂里做一个电柜放五个变频器,输出端有接触器。前些天带电紧触点镙丝的爆了一个。

网友DK:
同意3.4,楼的说法,因为变频器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控制器,电动机的起停只要使用变频器自己本身的启停端子信号就可以了,如果使用接触器也可以,但是增加成本以及线路的复杂程度,当然假如你的控制需要一定要接接触器,那也是可以的

网友DL:
参照当地安规执行!

网友DM(2009-06-10):
变频器进线尽量少接接触器,特殊的例外

网友DN:
可以加,看你的用途和要实现的目的。

网友DO:
按照三菱变频手册上的说法:为安全起见,输入电源通过电磁接触器及漏电断电器或无熔丝断路器与接头相连。电源的开关用电磁接触器实施。

网友DP:
三楼的同志说的好

网友DQ:
最好不要加

网友DR:
可以加也可以不加,要明白加接触器的目的和作用,首先不是启、停电机用的。且接触器不能频繁启动(会烧变频器的),安装接触器主要是安全起见(设备、人身),变频器上电(尤其是大变频器)最好加进线接触器。

点亮您的每一天

网友DS:
大侠们好:
我想请教一下
我公司一共给4个水泵安装了变频器,嵌入式电脑控制+面板控制,但是变频器前面没有加空开,安装的是接触器32A的,应该是用来检修的吧,水泵功率是15KW2台,11KW2台,刚才看了帖子以后我问总工能不能以后做节能改造的时候考虑下在变频器前端安装空开,而不是接触器,结果总工告诉我说不行,原因是说什么星三角启动的话,不用接触器不行。我不是学电的,没有听出个所以然。
前几天事故发生了,三个接触器的吸合触点均融毁,三相输入与输出没有任何问题,2台15KW,1台11KW的变频器全部烧掉,另外一台11KW变频器没有问题,接触器也没有烧坏。三台不是同一时间坏的,应该隔了2个星期。能给个解释吗??

网友DT:
变频器可以用PLC来控制,最好不要用接触器。

网友DU(2015-11-14):
回复 网友DV:
不可以。

网友DW:
不用接触器也可以实现你的工作方式

网友DX:
回复 网友C:
我试过表情停止的时候报欠压故障,有些变频器再上电可以直接启动,有些需要清除故障代码再启动,不知道这样对变频器有没有损害

网友DY:
加了接触器啊,在停机的时候报欠压故障,开机复位。
不知道这个会对变频器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C:
回复 网友DX:
这个倒是没什么损害,不过采用切断进线停车的办法,对直流母线的电容器不利,总是有一个充放电的过程,这会加快他的老化。

网友DZ:
不但前面不要加接触器,后面也不要加,加接触器没有任何好处,多弊而无一利,

网友EA:
很仔细地看了楼主的所提的问题和大家的回帖,真的收益颇多,其实论坛就是要有疑问大家都来讨论发表意见,这样我们这些小白才会学到很多

网友EB:
可以接接触器,但电机的起停控制需要应用变频器的DI端子,而不能直接使用其前端的接触器直接控制

网友EC:
我来说说,变频器前端是可以加接触器的,我在皮革厂干过,有一种设备就做干法机的就是,电源主线空开,接触器,到变频器,接触器用转换开关控制,有手动,停,自动,变频器启动后,靠电位器调速,或着是温度仪输出模拟量控制,可以同步控制,这种方法在印染企业是很多的,多是模仿台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