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

楼主(2005-04-16):
我现有一台西门子PLC  S7-200以前写过程序,设有密码,现在想改程序,可是密码解不开,敬请各位有没有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A:
输入CLEAR PLC即可清除原程序及密码

楼主:
具体如何操作请详解,好像试过不行.任何与程序有关的,都要问口 令,连清除都要问口令.上传也要问口令,头痛

网友B:
二楼说得对
引用 网友A:
输入CLEAR PLC即可清除原程序及密码
二楼说得对,可能是你操作不对,在PLC菜单下,选择“清除”子菜单,让你输入密码时输入“clear plc”,就可。注意是小写。

楼主:
多谢你的详解我明白了.这里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