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转矩负载的判断

楼主(2005-04-16):
自动旋转门有高速和低速两种工作状态,在某一个状态转矩不变,但是这两种状态的转矩肯定不同。我们把西门子变频器440用在旋转门上,其中有一个参数让选择马达的转矩形式,不知道是选恒转矩还是变转矩?请问自动旋转门是恒转矩负载吗?大家都知道,恒转矩负载指的是,在工作过程负载转矩不变,象这种有多种运行状态,在每一种状态中转矩不变,而每种状态的转矩又不同,请问此时还是恒转矩负载吗?望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你的负载特性选择恒转矩特性。

楼主:
能给出依据吗?

网友A:
你陷到了咬文嚼字的怪圈里了。将你的旋转门的速度与转矩曲线自己画一下,是什么特性不就清楚了吗?
你知道什么是变转矩特性吗?他是指转速从零至最大转速的过程,负载特性是函数曲线。最典型的变转矩特性就是风机和泵类驱动。转速与转矩的关系是平方关系。但是也不要死记硬背。比如,潜水泵也是泵类,但潜水泵就是恒转矩特性。关键是分析速度的变化是否转矩发生函数关系变化。一般情况,变转矩负载初速度时转矩很小,转速达到最大时转矩也达到最大。恒转矩负载则是在初速度时就产生一个阻力。即启动需要启动转矩。

楼主:
谢谢大侠了!!
以后还要多赐教!!

网友A:
好,好。希望以后多关照此地。就像你的签名,真拿这里当自己的家。

网友B:
我们都是好朋友

网友C(2005-08-14):
顶一下!以示支持!

网友D:
顶了,继续谈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