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6):
各位高手,我用VB的Mscomm控件接收数据,收的数据不定长,不定时,但是都是格式数据,B0打头B0结尾,数据中包括控制命令和报文数据,请问我怎么控制一下才能等接收全了一帧数据后再调用显示处理程序呢?因为mscomm事件一次只能接收到一部分数据,所以在产生一次Oncomm事件就处理一下肯定是有问题的,请问有什么好办法能够控制收到一帧完整的数据后再处理的办法吗?拜托了,小弟实在是不行了。

网友A(2005-09-28):
如果是BO 打头BO结尾,那就有点难,到底BO是头还是尾?
另外最大有多长?这与通讯设置也有些关系

看看这篇,对你有帮助:
http://www.gkbk.com/message.asp?name=miss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