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习题求解

楼主(2005-04-17):
1,当输入条件X0满足时,将C8的当前值转换成BCD码送到输出元件K4Y0中.
2,当X1为ON时,用定时器中断,每99MS将Y10-Y13组成的位元件K1Y10加1.

网友A:
!)
LD     X0
BCD    C8     K4Y0
或者是
LD      X0
MOV   C8      D0
BCD     D0    K4Y0

2)LD    X000
 ANI    T200
OUT   T200     K10
 LD     T200
 INC     D0
 MOV   D0     K1Y010
(99ms没办法实现,100ms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