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7):
PC机—F940触摸屏—FX2NPLC,不用加任何转换板,就可实现触摸屏现场控制,PC机作上位机进行监控。按照常规做法,FX2N系列PLC与电脑PC机相连,需用到FX2N-485BD或FX2N-232AW或FX-232ADP或FX-232BD之类的转换口,与PLC相连后,再通过这些转换口与PC机相连。软件通讯方面可以用三菱专用协议进行,但使用此专用协议,不单要设置D8120,而且可能存在接口电平等方面的问题,连接成功率不高(用三菱FX2N-485PC-IF成功率高)。其实,F940与PLC相连后(第1台F940用422口相连),还有1个232口用于级联下一个F940(一共可以连32台),用这个232口直接与PC机相连,就可对触摸屏F940进行编程以及对PLC进行编程与监控。当然,用这种连接模式做监控,不能再使用三菱专用通讯协议进行通讯,而必须使用三菱编程口协议。使用三菱编程口协议,不但不需对D8120进行设置,而且连接简单,成功率高,通讯稳定可靠。
  PC机通讯串口设置成9600,e,7,1注意,编程口只支持这种设置,一定要设置正确。通讯指令使用4种,分别是:Device Read,指令0;Device Write,指令1;Force ON,指令7;Force OFF,指令8。

网友A:
一脸的茫然

楼主:
没有人用过三菱FX2N与F940相连,然后用PC机作上位机进行监控的工程吗?

网友B(2005-10-01):
用232口直接与PC机相连,就可对触摸屏F940进行编程以及对PLC进行编程与监控。PC机就能间接控制监测PLC吗?不懂!!

网友C:
楼主在打广告啊!很多HMI都有这种通过功能.

网友D:
让我看半天,忧闷!

网友E(2005-12-13):
可否提供详细的协议和指令资料?谢谢!M80@163.COM

网友F(2021-07-29):
通讯指令在哪里修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