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8):
求教:如何在多个界面控制mscomm控件打开、关闭端口?
我在利用vb中的mscomm通讯控件做通讯程序,思路大致如下:
程序要求是实时监控的,所以我打开程序的同时,就必须打开实时监测界面(设置visible属性为假),假设界面为form1!
但问题是在我需要的时候,要在另一个界面中打开端口进行有特定目的的数据通讯,假设界面为form2!
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1、我怎么才能在form2中进行数据通讯呢??我试了以下几种方法,都不行;
a\调用form1中的mscomm控件进行通讯,好象不行;
b\form2上也安置一个mscomm控件,进行通讯,但执行程序时被告之,com1口已被占用(当然在form2执行前先关闭form1的mscomm控制的com1,执行完毕后,再打开form1的端口,但好象做不到);
各位大侠,帮我支支招,如何实现我的目的呢?---即要form1进行实时监控,又能在fom2中进行数据传送??
你们在处理相似问题时,是如何解决的呢?
谢谢!!

网友A:
form1.mscomm1.output="******"  应该可以吧!

楼主:
不行啊,我试了试,你试过吗?

网友B:
我是这样处理的,在新FORM中,声明OBJECT变量
dim mscomm as object
set mscomm=form1.mscomm
一切都正常

楼主:
to himen:
你试过吗?
我怎么不用就出错?

网友C:
himen,说的很对,你也可以做一个父窗口,FORM1,FORM2做为他的子窗体也可以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处理的,在新FORM中,声明OBJECT变量
dim mscomm as object
set mscomm=form1.mscomm
一切都正常

为什么我这样做的时候一直提示“编译错误:无效外部过程”?

网友E:
你可以在在类模块中写一段通讯控制程序,把控制接口留出来,然后在各个窗体中控制通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