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整流桥的问题

楼主(2005-04-18):
我要判断市电过零,将市电用变压器进行降压,然后通过整流桥。发现变压器输出的电压直流分量为零,但通过整流桥后直流分量为11V,不知道是不是整流桥坏了,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呢?
急等,请大家出谋划策,谢谢!

网友A:
变压器只能变交流,哪有直流成分.

网友B:
啥问题我都搞糊涂了

网友C:
不懂这算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只能变交流,哪有直流成分.

楼主描述有问题哦.

网友E:
楼主的发现是对的啊!你的整流桥看来也是好的啊!^_^

网友F:
请楼主注意:大小和方向都随时间而变的是交流电;大小随时间而变,但方向不变的是脉动直流电,它也是直流电的一种。因此你的描述完全正常,整流桥也没问题(如果你的变压器输出为12V的话)!

网友G:
不懂                                        不懂你说的是什么

网友H:
输出的次级用交流挡量,过整流部分的输出用直流量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