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8):
请教各位大哥.
欧姆龙C200H @系列PLC 的手持编程器可以在PLC 运行时在线编程吗?
使用那种模式,
因为我厂的设备在运行时不能出错.以前都是使用CX--P在线编程.现在电脑拿去送修
请帮忙

网友A:
標題都不願寫!去碎紙機找你的答案!

网友B:
在线是不能编程的,但可以修改定时器的设定值!

网友C:
手编不能在线编辑,如果要在线编辑请用CX-P软件